allegro.ilinit

楼主(2018-10-16):
这个文件放在哪个目录下?

楼主:
按照这个方法,不成功。
不知道是不是,allegro.ilinit文件放错了目录。

楼主:
我将下载的skill 文件放在了PCBNEV目录下,allegro.ilinit也放在此目录下。
没有成功。
我用的是allegro 16.6版本。

网友:
以下两个路径都可以:

1. %CDSROOT%\share\local\pcb\skill

2.HOME变量值路径下的pcbenv文件夹

如果还不知道的话,随便打开一个brd文件,在命令栏输入skill,然后回车,再输入getSkillPath,再回车,命令栏返回的路径就都可以放,一般有3个路径,这3个路径都是allegro skill的默认路径,skill放在此路径下加载代码都无需指定路径,如果放到其他目录,加载代码中就需要加上绝对路径。

楼主:
(1)在skill 命令下,输入gerber_setup, 不行;
(2)在command下,输入gerber_setup, 也不行;
(3)在allegro.ilinit中也输入了            ;loadi("gerber_setup.il""www.allegro-skill.com"), 木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在skill 命令下,输入gerber_setup, 不行;
(2)在command下,输入gerber_setup, 也不行;
(3)在 ...

(3)在allegro.ilinit中也输入了            ;loadi("gerber_setup.il""www.allegro-skill.com"), 木有用。

这一步有问题,要将;loadi("gerber_setup.il""www.allegro-skill.com")最前面的分号去掉,改成loadi("gerber_setup.il""www.allegro-skill.com")这样才对。然后重启allegro,在allegro命令栏输入skill的命令即可!

楼主:
这个allegro.ilinit是我365的论坛上下载的。也不知,可用不?
在最后加了  代码。
好奇怪, 为什么是  ;loadi("gerber_setup.il""www.allegro-skill.com")
那个load后面,怎么会多了个 i  呢?
两个双引号要不要空格。
不过,我试过了,
都不成功。

楼主:
我现在怀疑这个allegro.ilinit文件,是不适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allegro.ilinit是我365的论坛上下载的。也不知,可用不?
在最后加了  代码。
好奇怪, 为什么是  ;l ...

loadi前面的分号要去掉,使用load或loadi都是可以的,两个分开之间要有个空格!

网友:
    位置没有问题,我也是放在pcbenv下面,也是16.6

网友:
    觉得还是楼上所说的第一种路径好,少折腾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尤其是我们可爱的版主大人。
    (1)loadi前面的分号是要去掉,     我自已添加那个代码时,看到原先形式要加分号,我也依葫芦画瓢,反面坏事。
(2)两个分号之间要一个空格。     两个文件所放路径是对的。

修改上面两点后,运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