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点亮整个板子中的无网络焊盘

楼主(2018-10-16):
    怎么点亮PCB中没有网络无属性的焊盘呢,谢谢

网友A:
    先高亮所有的PIN,然后取消高亮所有的net,剩下的就是没有网络的焊盘

网友B:
    高亮 选择网络,然后输入DUMMY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楼上的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我的allegro 16.6可以直接点亮,无网络的空脚。

网友:
4楼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39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高亮所有的PIN,然后取消高亮所有的net,剩下的就是没有网络的焊盘

这个方法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亮 选择网络,然后输入DUMMY

?这样可以吗?好像不行吧,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好像不行吧,明天试试

    这个也可以

网友(2019-01-09):
    这个没办法一步到位,只能多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