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高速差分信号AC Coupling 串接电容为什么经常是100nF, 有推算公式吗?

楼主(2018-10-16):
如题,求解答。

网友A:
这个与信号速率有关的。很多音频耦合电容用的1u~10uF;更高频的用的是10nF,比如sata3.0;
简单理解为rc滤波电路,但是这里r很小。交流能过去,直流不能过。
这里电容取值要保证你需要的频段衰减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信号速率有关的。很多音频耦合电容用的1u~10uF;更高频的用的是10nF,比如sata3.0;
简单理解为rc滤 ...

我们公司lvds好像一般都是200Mhz,使用rc滤波电路那个公式吗,r取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这里的电阻指的是信号线自身的电阻值,考虑到LVDS发送端最大450mV, 接收端最小100mV, 是不是可以从这个信号衰减的关系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值及长度计算出串联电容的容值。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高通滤波器

网友(2019-02-22):
    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哈,常见的一般数字方面AC耦合就是100nF,但是像Xilinx更高端的FPGA MGT的时钟速率也不是很高,但要用10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