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元件显示Value问题

楼主(2018-10-16):
已经在cell里放置了Value,在PCB里面不显示,修改中心库里的cell(随意加根线),原理图里更新库,再正向标后就有显示了。还可以在本地库修改cell(都是随意加根线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显示Value。这是BUG还是哪里还没设置对啊?  版本VX2.3 VX2.4都这样

网友:
更改中心库中的Cell不会直接显示PCB上,必须更新到PCB上,本地库中的cell是实时显示到pcb上的。软件本身就是这样运行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楼上没理解我的问题,  中心库Cell里面在组装边框层已经放了Value,实际调用到pcb里面不显示,只有库里cell再加根线或者其他操作后保存,然后再更新原理图和PCB,pcb里面才会显示出Value的值。

楼主:
重置下元件就能显示出来Value,折中的办法

网友(2023-01-04):
引用 楼主:
楼上没理解我的问题,  中心库Cell里面在组装边框层已经放了Value,实际调用到pcb里面不显示,只有库里cell ...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做CELL时,里面放了Value,导入PCB中后,在PCB不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