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供电

楼主(2018-10-17):
    看到一个电路,运放用的双电源供电(+3.3V和-1.5V);输入是一个高于0V的电压,直流;
    这样单电源就可以,这里用双电源有什么用意呢?

网友A:
    搭车求问,能将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改成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B:
    这个电路没看出直流负反馈是啥样的。如果有直流负反馈电路的话,这是采用不对称的双电源供电(+3.3V和-1.5V)的直流放大器,是为了与输入信号电平范围相匹配。这是设计运算放大器工作点的一种方式,以最大限度利用轨到轨不失真输出动态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求问,能将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改成单电源供电吗?

所有双电源供电的运放,都可以改为单电源供电。1、要注意总电源电压不变(比如+/-15V双电源供电改为+30V单电源供电),以免压缩输出电压。2、双电源供电输入输出典型工作点就是0V,而单电源供电的输入输出典型工作点是Vcc/2(+30V单电源供电,典型工作点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看出直流负反馈是啥样的。如果有直流负反馈电路的话,这是采用不对称的双电源供电(+3.3V和-1.5V ...

    就类似这种电路,放大光电二极管的信号

网友:
    无非是想让信号处于中值位置

网友:
    获得更大动态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类似这种电路,放大光电二极管的信号

    这个是反向的电压跟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反向的电压跟随吧

    应该不是,反馈回路上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看出直流负反馈是啥样的。如果有直流负反馈电路的话,这是采用不对称的双电源供电(+3.3V和-1.5V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看出直流负反馈是啥样的。如果有直流负反馈电路的话,这是采用不对称的双电源供电(+3.3V和-1.5V ...

    虽然轨到轨,但还是无限接近0V吧,双电源应该更能接近0V,个人猜测,没实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