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开窗的VIA在生产时有啥风险?

楼主(2018-10-17):
单面开窗的VIA在SMT生产时有啥风险?如题

网友:
    锡不通,焊不上或虚焊?

网友:
单面开窗VIA,需要分此类VIA单面开窗的位置,比如在散热孔的VIA孔,常规打的连接过孔,和打在SMD上的过孔。(单面开窗的孔通常会阻焊塞孔,或出现油墨入孔)1. 当过孔(via)打在SMD贴片盘上,一般建议是按树脂塞孔制作的,将孔塞实表面并镀铜,这样不影响焊接面积等问题;当焊接面积足够大,也有使用阻焊塞孔的,此时会在开窗面的有比孔单大2-4mil的绿油环,这样会使焊接面积减小,并且比铜面稍高出几um。
2. 当是常规单独的导通孔,单面开窗或不开窗都差不多,通常这类过孔是双面盖油的,是担心焊接时或正常使用时造成短路风险。
3. 当过孔在散热焊盘上,单面开窗,由于散热焊盘足够大,所以即使另外一面减小了焊接面积也问题不大,至于塞孔会影响散热效果需要考虑。

网友A(2018-12-11):
    我们就用绿油单面在SMD焊盘上塞过。会出现一个绿油环。外观上不美观,不如树脂塞好看,而且会影响焊接面积,要不是没办法,通常选择树脂塞SMD,

网友:
    阻焊单面塞另一面出现阻焊环

网友(2019-05-20):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用绿油单面在SMD焊盘上塞过。会出现一个绿油环。外观上不美观,不如树脂塞好看,而且会影响焊接面积 ...

树脂塞成本高

网友(2019-08-18):
    单面开窗的via,主要问题在于PCB加工的时候会藏药水,导致长期使用过程中,孔铜被攻击。
另外就是如果单面开窗那面会上锡,容易吹孔,造成表面锡珠乱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