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芯片的封装形式,及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

楼主(2018-10-17):
常用芯片的封装形式,及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

       如同建造传说中的巴比塔,IC工业中的芯片制造商们讲述着不同的术语,有意无意的让人难以交流。 搞清楚芯片还有常用元件的封装是制作第一步,也是比较费时间的。

       刚接触这个行业,下面是我整理的最近常用的一些芯片封装形式。

       目的:为进行实验,必须对很多贴片芯片进行转接,并通过万用板进行测试。

注释:Pitch=管脚中心距

=================================================================

SOIC-8:
Pitch: 1.27mm,
芯片:各种两通道放大器, 铁存FM24v10, XTR115/116

SOIC-14
Pitch:1.27mm
芯片: 各种四通道放大器,

SOIC-16
Pitch: 1.27mm
芯片:Max3232ESE

SOIC-20
Pitch: 1.27mm
芯片: AT89C2051-24SI

MSOP-8:
Pitch:  0.65mm
芯片:TPS7A4901DGNT, mcp9801, MCP4821, INA333

SSOP-48
Pitch: 0.635mm
芯片: ht1621B

MSOP-10
Pitch: 0.50mm
芯片: MCP3423

TSSOP-14
Pitch: 0.65mm
芯片: 一些4通道放大器如 mcp609

=================================================================
TQFP44:
Pitch: 0.8mm
芯片: pic24fj48GA004

TQFP-64:
Pitch: 0.5mm
芯片: MSP430F149

LQFP32:
Pitch:  0.8mm
芯片: C8051F350

=================================================================

QFN-28
Pitch: 0.50mm
芯片:pic24fj32GA002,  C8051F350

QFN44:
Pitch: 0.5mm
芯片:pic24fj48GA004

SOT-23-3
芯片:各种表贴三极管

SOT-23-5
Pitch: 0.95m
芯片:tlv431, mcp9801

SOT23-6
Pitch: 0.95mm
芯片: MCP3421

====================================================================
TO92-A
Pitch: 1.14mm
芯片: 各种小功率三极管, LM317L, LM385 2.5

=====================================================================
SMB (DO214AA):
芯片:表贴二极管如 tvs管。

SMA (DO214AC):
芯片:表贴二极管 如 SS14 肖特基二极管

======================================================================
电容电阻 最常用 (08,05指的是英制单位80x50mil)

2012(3216):
钽电容 (3216指的是公制单位 32x16mm)
钽电容 (公制单位 35x28mm)

IC封装中易混淆概念:
?SOIC SOP区别
SOIC/SOP一般被当作同义词,维基里放在一个条目里,都是1.27mm脚距,因此排版时焊盘是一样的。
?各种SOP区别:

SOP 引脚中心距1.27mm

SSOP: 引脚中心距小于1.27mm 的SOP 也称为SSOP;
TSOP: 装配高度不到1.27mm
TSSOP: 同时 低装配高度,小脚距
MSOP-8: 比TSSOP更小的SOP, 引脚中心距小于1.27mm, 比TSSOP-8 要更薄,并且长度方向上小的多(管脚短)
?QFN是什么:
又称MLF
比QFP还要小,低,散热好,但焊接不易,管脚数量不能太高。

TO92A TO92B 区别
三个脚处于同一直线的为A, 不在同一直线的为B

MSOPTSSOP区别:

MSOP (mini SOP):  引脚距小于1.27mm, 引脚距常和TSSOP一样,但是芯片长宽经常和TSSOP有点区别。

比较过一次,发现MSOP-8 比TSSOP-8 要更薄,并且长度方向上小的多(管脚短)。

DFN QFN关系
DFN和QFN十分接近,但只有两边有管脚。

QFP, LQFP, TQFP区别

QFP是四边形扁平封装的意思, pitch 从0.4mm到1.0mm都有,厚度较大。

QFP, LQFP, TQFP管脚中心距都是一样的,所以排版是可以通用,但具体厚度(高度)不一样,

TQFP比LQFP更薄,LQFP44高度1.4mm, TQFP44高度1.2mm.,

QFPQFN比较
两者外形上区别较大,QFP四边有鹤翼状长引脚, QFN没有明显的引脚,“底面即焊端”,底下有个散热盘。

QFP用电烙铁手工焊接问题不大, QFN更小,且没有引脚,所以必须用回流焊。

QFN回流曲线可能要调整一下。 因为体积小,清洗困难,所以需要免清洗的焊锡膏。
QFN重量轻,因此热风不能太大,否则会偏离位置。
QFN体积小,需要高精度的贴片机。
QNF推荐回流时使用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