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my pin 的静态铜皮报错如何避免? 静态铜皮不是后画的,是封装里面就是这样

楼主(2018-10-17):
dummy pin 的静态铜皮报错如何避免? 静态铜皮不是后画的,是封装里面就是这样 ,datasheet就是这样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执行菜单:Display->Waive Drcs->Waive,然后点击DRC,将DRC隐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菜单:Display->Waive Drcs->Waive,然后点击DRC,将DRC隐藏即可!

这个方法我知道 ,怎么样才能让他不报错呢而不是隐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知道 ,怎么样才能让他不报错呢而不是隐藏?

应该没有吧。如果你给PIN加上一个NO DRC属性的话就不会有DRC,但是这样这个PIN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报DRC了,这样存在隐患,建议你隐藏DRC就可以了,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B:
    可以先把静态铜改成动态的,避让dummy PIN之后再改成静态铜,但前提是改成动态铜之后不会增加避让其他的东西

楼主:
    嗯 知道了,谢谢大神,还是这样留着吧  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静态铜改成动态的,避让dummy PIN之后再改成静态铜,但前提是改成动态铜之后不会增加避让其他的东 ...

    没太懂什么意思? 最终还是改为静态铜就还是这个结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懂什么意思? 最终还是改为静态铜就还是这个结果的

    不好意思刚开始以为是板子上铺的铜箔,刚看到是封装带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waive掉

网友C:
    如果你给PIN加上一个NO DRC属性的话就不会有DRC>>>这个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吧。如果你给PIN加上一个NO DRC属性的话就不会有DRC,但是这样这个PIN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报DRC ...

如果你给PIN加上一个NO DRC属性的话就不会有DRC>>>这个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封装上面的东西,只能隐藏这个DRC错误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给PIN加上一个NO DRC属性的话就不会有DRC>>>这个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给PIN加上一个NO DRC属性的话就不会有DRC>>>这个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C:
设置No Drc后,还是会显示错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设置No Drc后,还是会显示错误啊。

点击Apply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击Apply试试!

点击设置后,也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点击设置后,也是不行啊。

哈,那就不清楚了,我这边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那就不清楚了,我这边是可以的!

好的,多谢支持!

网友E:
    把datasheet拿出来看看,这铜皮有啥用,不会是封装做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datasheet拿出来看看,这铜皮有啥用,不会是封装做错了吧

封装没有错,datasheet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铜皮,但是设计中这个PIN没用到,所以就报错了,不过也不影响

网友F:
在封装里,每一个Pin,都走一根pin到shape的走线,更新一下,然后可能 就不报错了。如果不行,把静态改成动态,再试试。
我以前是这么处理的。shape与pin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封装里,每一个Pin,都走一根pin到shape的走线,更新一下,然后可能 就不报错了。如果不行,把静态改成动 ...

可是它是无网络属性的,没法走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它是无网络属性的,没法走线啊

封装里设置pin脚为无连接属性吗? (把Pin还原成可连接属性的,不希望它连接,就画个route keepout. )
那为什么要在pin上画那么大的shape呢?
也可以考虑把shape做成 pin吧。
方法应该有很多。
如果改封装方便的话,封装上直接 改就好了。如果你们公司比较大,改封装不方便,那应该默认这个是允许的drc,就不要去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