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D导BOM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10-18):
    请问AD在导BOM的时候可以结合ERP系统直接关联吗?
有没有哪位大神有做过这样的操作,帮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BOM输出有路径选择,和ERP关联还要看ERP系统或软件的关联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M输出有路径选择,和ERP关联还要看ERP系统或软件的关联需求吧

    谢谢

网友:
    公司使用的正版软件,原厂代理那边是定制了一个插件,和ERP相连,一键导出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