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线到pad的时候会自动变细啊!

楼主(2018-10-18):
我走线走的好好的 忽然到pad这里就自动变细了就想图片这样实线的地方就是自动变细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规则里的走线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规则里的走线宽度

大神,我规则设置的是0.5mm走出的线就是0.5mm的但是到SOC这样细的pad时候又会变细,有没有办法设置跟着我的线宽来 不要到pad的时候自动变细

网友B:
    打开你的ROOM看是不是设置了ROOM内走线规则

网友A:
    如果你的规则设置没有问题,还出现这个情况,那就不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你的ROOM看是不是设置了ROOM内走线规则

    我没有使用room啊 只是默认走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规则设置没有问题,还出现这个情况,那就不知道原因了。

你看这设置的有问题没有

网友:
你看一下规则里的:smt->SMDNeckdown,应该是这里设置了规则。

网友A:
    删掉SMDNeckdown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SMDNeckdown规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