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节点处的方形删除?

楼主(2018-10-18):
怎么把这些个方形删除,?无group属性,因为板上类似比较多,不考虑删除走线重新连线这个方法。

网友:
那无视就好了。。

网友A:
是否操做了模块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操做了模块复用的!

能删掉吗?板子在我手上就已经是这样了。想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

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呢?

板子发上来帮你处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把那一点线删了重连就好了

网友:
    要挨个删了那一段线,很麻烦不如不理它

网友:
    TOP BOUNDaRY吗?无视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不是 复用的?
记不太清了,复用的模块好像 自动成为一个group,把group删掉试试

网友:
    打散group,再移动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
    把group打散,然后再移动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
    删掉重新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