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5.7的在win7 64位安装的license破解

楼主(2018-10-18):
我用license mamager LMTool去启动license 老读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license 是keygen_new.exe  主机host Eileen。端口是自己生成的,改成如下:不知道那里错了?
SERVER Eileen 1800
DAEMON cdslmd E:\cadence\license_manager\cdslmd.exe

网友:
    15.7的话 ,置顶帖子里有资源下载

楼主:
    15.7已经下载,就是寻找破解方法。现在在win7 下的无法加载license

网友:
    我记得15.7 64位当初破解还要多一个步骤,以前写过个文档,好久没用这个版本已经删了

网友:
    64位操作系统,软件破解完请把cdslmd.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

网友:
    win7  64下面无法破解的主要原因是pubkey没法处理cdslmd.exe文件。提示total 0file changed,其他的文件修改成功提示会是total 1 file changed。有两个方法解决,一个是把cdslmd.exe单独拷贝出来然后用pubkey 1.7处理后覆盖回去,另外一个是拷贝一个从xp处理过的或者是win7 32位系统中成功破解的cdslmd.exe文件覆盖

————————————————————
    之前查到的资料

楼主:
    最后解决了,是在xp的系统下进行了破解,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