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盲埋孔怎么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表。

楼主(2018-10-18):
如图:数据都重叠在一起了,是什么问题呀,有盲埋孔

网友A:
    HDI的钻孔表格首次提取出来是这样的,需要自己手动挪开,第二次再重新放出来就不会了。钻孔表格是以Group形式存在的,你移动的时候Finds面板里面只勾选Groups,再去移动表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I的钻孔表格首次提取出来是这样的,需要自己手动挪开,第二次再重新放出来就不会了。钻孔表格是以Group形 ...

好的,谢谢,那么出Gerber文件的时候,盲埋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么出Gerber文件的时候,盲埋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就drill层里面记得将对应的层加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drill层里面记得将对应的层加入就行了!

好,非常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看帖回贴赚分了。

网友:
    mark帖子 以后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2019-01-11):
    学学一下  谢谢分享啊

网友(2020-03-11):
    看帖回贴赚分了

网友:
    已解决,挪开,楼上回答正解

网友:
    没错没错,正解

网友(2020-07-02):
    看回贴赚分

网友(2022-05-31):
学习学习,跟着大家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B(2022-11-29):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drill层里面记得将对应的层加入就行了!

    请教一个问题,allegro画的盲孔板子,在输出钻孔文件的时候和通孔是一样的步骤吗,还是有其他需要注意或设置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allegro画的盲孔板子,在输出钻孔文件的时候和通孔是一样的步骤吗,还是有其他需要注意或 ...

    就drill里面把各种类型的钻孔层加入进去,其它的和通孔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drill里面把各种类型的钻孔层加入进去,其它的和通孔的一样

谢谢,明白了,没有做过,一直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