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板需要覆铜吗?

楼主(2018-10-18):
覆GND,还是空的什么也不连?还是说不需要覆?我发现一个大厂出的板,覆铜了,但什么都没连,空网络,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功放都是低速音频信号,如果不是考虑电磁屏蔽,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铺铜。如果发现铺了无网络的铜,多半是为了平衡板子两面铜金属的分布量,在同等受热或冷缩情况下,两面的膨胀(或冷缩)系数大致相同,这样板子就不容易翘曲或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都是低速音频信号,如果不是考虑电磁屏蔽,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铺铜。如果发现铺了无网络的铜,多半是为了 ...

 我也觉得没必要铺铜,谢谢

网友B:
    覆通可以很好的散热,如不对信号产生影响的话,建议覆通会更好,我发现还你的电解电容是任意方向的,这种元件一般都是手动放置,很容易方向放置错误。建议每个方向都只有一种会减少人员操作引起的失误。

网友:
    音频板一般不用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通可以很好的散热,如不对信号产生影响的话,建议覆通会更好,我发现还你的电解电容是任意方向的,这种元 ...

    好,谢谢,关于电容,这个不生产大货,只是自己做两套自用的,不会插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