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开关机电路设计请教

楼主(2018-10-18):
小弟从网上看到的系统开关机电路的设计如图,为什么用的是三极管不用mos管呢。。因为价格?还是啥?
另外哪位大神MMPT3906与MMPT3904有规格书的提供下呗?这两颗料与MMBT3906 MMBT3904有什么区别不

网友:
1.先考虑功耗,其次是价格
2.NPN,PNP的区别,规格书百度一下,一吨

网友:
MMPT3906时国产仿造的三极管吧?

网友:
    可以用NI软件模拟运行一下

网友:
    ON-OFF是按键吗?我就知道MOS不抗静电,所以个人认为靠近外部的还是用三极管比较好

网友:
    元件资料可以在http://www.alldatasheet.com/上面找,一般的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