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中大家绕等长线时是用公式多一点还是macth多一点

楼主(2018-10-18):
mentor中大家绕等长线时是用公式多一点还是macth多一点,哪个绕线能方便一点

网友A:
拓扑结构比较复杂时,用公式,简单的一组线做等长,就用Match. 可以利用Target length 快速实现自动绕线。

网友B:
    点对点用match、不需要基准线(如时钟)时用match、几组等长之间不产生关系时用match,其他用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扑结构比较复杂时,用公式,简单的一组线做等长,就用Match. 可以利用Target length 快速实现自动绕线。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对点用match、不需要基准线(如时钟)时用match、几组等长之间不产生关系时用match,其他用公式

谢谢,看来论坛有不少潜水的大咖

网友(2021-07-22):
引用 网友A:
拓扑结构比较复杂时,用公式,简单的一组线做等长,就用Match. 可以利用Target length 快速实现自动绕线。

    T型等长(串电阻,不串电阻)如何用公式实现,请指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