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行业标准防焊层一般做多少mil?

楼主(2018-10-18):
请教,PCB板行业标准防焊层一般做多少mil?

网友:
一般情况在1mil左右的阻焊厚度,分铜面区域,基材区域,铜拐角区域厚度,通常关注的是最铜拐角最薄处的厚度。最薄处的厚度一般要求5-10um。

网友:
一般厚度是0.5mil- 1mil.超过1.2mil要印两次阻焊,需要加钱的。

网友:
5-25um, 在基材、铜皮、走线拐角都不一样。

网友(2019-08-18):
    线路上方0.4mil,拐角0.2mil,BGA塞孔不得高于2mil,其余防焊,不得高于pad表面高度以上1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