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不想调试某一部分电路,怎么处理?

楼主(2018-10-18):
在做样机,有一部分电路以后不准备用,想简化掉!但是先要验证功能,后续改版才会删掉!我的想法是将这部分的芯片的电源都接0欧姆的电阻,调通后,再将这部分的0欧姆的去掉,在进行验证,看看能不能保证其他的模块正常运行!这样处理可不可以?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给些意见?我的处理方式,风险在于与这部分芯片相连的GPIO引脚上有电,会不会损坏芯片?谢谢!!!

网友A:
你用于调试的样机还准备出货吗?如果不是,这个0R一点用处也没有。
1.如果你准备改版后出货,改版过程中不用的模块会干掉。
2.不改版,用样机出货。只需要在第二次贴片时调整下bom,把不用的模块不贴就好。
3.电源部分用0R不如磁珠。
4.现在的电路都是模块化的,一般只要不是电源故障,一个模块不干活不会对其他部分有影响的。
5.如果实在要验证是否有影响,为什么是拆0R,不应该直接把整个IC拿掉吗?因为你实际出货的板子不会有这个IC。

网友:
    观望观望观望观望观望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于调试的样机还准备出货吗?如果不是,这个0R一点用处也没有。
1.如果你准备改版后出货,改版过程中不 ...

大神啊!解答透彻,简明扼要!非常感谢!1.这部分电路是USB模块,要用到一路USB输出,我分析原理图,认为是处理器USB资源引出来的,应该和USB扩展这部分没有关系;想通过模块USB正常后,通过不给扩展等芯片供电的方式验证我的想法;
2.因为样机首先要能够将各个部分都跑起来,样机的数量3-5块告诉板,芯片贴上,在取下容易吹下其他的芯片,所以想请教通过断开芯片的电源,暂时不让这部分工作的方法是否可行?
3.电源短接选磁珠更好,我会进行优化!之前调试板的时候,其实这部分也是不接电阻,直接用焊锡连上和断块,调试比较方便!
再一次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
    一般的我会在信号线上串联0欧或者22欧姆电阻,不使用时将信号线电阻去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我会在信号线上串联0欧或者22欧姆电阻,不使用时将信号线电阻去掉即可。

好的,谢谢

网友C:
    IO有电就有电,一般不会损坏

楼主: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有电就有电,一般不会损坏

好的,谢谢

网友D:
取下一个芯片那么难吗?基本功没练好去好好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下一个芯片那么难吗?基本功没练好去好好练习吧

做人何必刻薄呢,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路上

网友E:
调试的时候感觉方法很多种,上楼有说的0R,22R,磁珠,割线,跳线帽什么的;
但实际转产的时候,一个焊盘刷的锡膏也是成本,也会增加板子空间,空贴一个磁珠还会增加不良率风险;
还是建议在试产前将所有不必要的元件删除(除非这个板子有其他复用功能,做bom更改)
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的时候感觉方法很多种,上楼有说的0R,22R,磁珠,割线,跳线帽什么的;
但实际转产的时候,一个焊盘 ...

身经百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