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D PCB Layout中,下面这个界面应该怎么弄?

楼主(2018-10-18):
    如图所示的这个界面在AD应该怎么设置,一个是钻孔数据,一个是叠层设置,那个叠层设置是手工加上去的吗?钻孔数据应该怎么调出来,设置成图示的这个界面?
    谢谢!

网友A:
    叠层图是在PLACE菜单里放上去的,钻孔表需在要DRIL DRAWING层放个文字.LEG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层图是在PLACE菜单里放上去的,钻孔表需在要DRIL DRAWING层放个文字.LEGEND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层图是在PLACE菜单里放上去的,钻孔表需在要DRIL DRAWING层放个文字.LEGEND

感謝大大指導,小弟是AD初學者,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