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IPQ4019无线路由器2.4G杂散超标

楼主(2018-10-18):
如题,高通IPQ4019的无线路由器,2.4G 路径PA后端有带通滤波器;测试FCC 杂散时,定频(就在固件里面执行qcmbr start ,但是还没有发包)后就会有几个超标点出来,
不定频就没有;超标点主要是3.2G、4.8G、5.5G,并且5.5G这个点不受TX功率影响,另外两个点多数时候也是不受功率影响,也就是说降低TX功率,该点的幅度不变。请路
过的大神留步帮忙分析分析!! 晶振48M,两对PSGMII差分数据速率6.25Gb。

网友:
应该发到射频微波论坛,更容易找到对应专家解答。

网友:
    之前用博通的wifi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修改对应模式的发射功率。

网友(2019-02-15):
    用啥broadcom,用Realtek,哈哈,我是realte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