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过孔不能整体塞孔处理!!!

楼主(2018-10-19):
    AD18选中板内所有过孔之后,怎么才能塞孔处理呀。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针对孔的阻焊(soldmask),设置为负数即可,我一般设置为-20mil

网友:
    应该是把Tended勾选就可以了吧

楼主:
    阻焊设置成负数不太好吧,选中部分过孔后找不到Tended选项。目前仍未解决,请大家再帮想想办法

网友:
    阻焊设置成负数没问题的。
    AD17有tenting项,AD18没有?

网友:
    查找到相同类型后,这里打勾就行了,18和19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我把这两个勾去掉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