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子显示屏的六大组成元件简析

楼主(2018-10-19):
LED电子显示屏的六大组成元件简析
  制作LED电子显示屏,首先就需要了解下组成元件:单元板,电源,控制卡,连线,开关电源和LED条屏控制卡 。下面编辑将会分别介绍LED电子显示屏的相关配件的基本资料,供大家参考。

单元板
  单元板是LED的显示核心部件之一,单元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显示效果的。单元板由LED模块,驱动芯片和PCB电路板组成。LED模块,其实是由很多个 LED发光点用树脂或者塑料封装起来点阵。 驱动芯片主要是74HC595 74HC245/244 74HC138 4953。 户内条屏 常用的单元板规格有: 参数:D=3.75;点距4.75mm 64点宽x16点高,1/16扫户内亮度。单红/红绿双色 参数解释: 发光直径:指的是发光点的直径D=3.75mm 发光点距离 4.75mm ----根据观看者的距离选择,户内一般选择4.75 单元板大小:64x16---最常用的单元板,最容易买到,价格也最便宜。 1/16扫:单元板的控制方式。 户内亮度:指LED发光点的亮度,户内亮度适合白天需要靠日光灯照明的环境。颜色:单红,最常用,价格也最便宜。双色一般指红绿,价格高。 如果你想做一个128x16点的屏幕,只需要用2个单元板串接起来就可以了。

  电源

  电源一般使用的是开关电源,220V输入,5V直流输出。需要指出,由于LED电子显示屏属于精密电子设备,所以要采用开关电源,不能采用变压器。对于1个单红色户内64x16的单元板,全亮的时候,电流为2A。 推理出,128x16双色的屏幕全亮的时候,电流为8A。应该选择5V10A的开关电源。

  控制卡

  我们推荐使用低成本的条屏控制卡,可以控制1/16扫的256x16个点的双色屏幕,可以组装出最有成本优势的LED屏幕。该控制卡属于异步卡,就是说,该卡可以断电保存信息,不需要连接PC都可以显示储存在里面的信息。

  采购单元板的时候,请询问清楚参数,100% 兼容的单元板有: 08接口 4.75mm点距离 64点宽x16点高,1/16扫户内亮度。单红/红绿双色08接口 7.62mm点距离 64点宽x16点高,1/16扫户内亮度。单红/红绿双色 08接口 7.62mm点距离 64点宽x16点高,1/16扫半户外亮度。
  连线
  分为数据线,传输线,和电源线。数据线用于连接控制卡和LED单元板的排线,传输线用于连接控制卡和电脑。电源线,就是用来连接电源和控制卡,电源和LED单元板。连接单元板的电源线的铜芯直径不小于1mm(毫米)
  配件制作
  排线(数据线)制作 排线和电脑机箱里面的数据线类似,只是线的宽度有点差异。可以在电脑城买到相关的材料。制作排线,需要一个工具,就是特殊的钳子(图片),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良品率。制作排线的材料有:排线,排线头,排线帽。这里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制作16PIN(16线)的排线,需要购买16PIN的线和相应大小的排线头和帽。制作步骤,把线头用剪刀剪平,然后放头排线头,(注意线和头的平衡),然后放进压线钳的中央,用力压紧,然后把线绕过来,安装排线帽。排线帽很重要,可以有效保护排线,让排线更加结实,不要省。
  电源分为220V电源线和5V电源线。220V电源线用于连接开关电源到市电,最好采用3脚插头,可以在五金店买到。这里着重讲述5V直流电的电源线,由于5V的电流比较大,最好采用铜芯直径在1mm以上的红黑对线(务必要红黑)。有条件的话,最好将线的两头装上金属件 。
  电源分为220V电源线和5V电源线。220V电源线用于连接开关电源到市电,最好采用3脚插头,可以在五金店买到。这里着重讲述5V直流电的电源线,由于5V的电流比较大,最好采用铜芯直径在1mm以上的红黑对线(务必要红黑)。有条件的话,最好将线的两头装上金属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