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芯片可以用来转2.8V嘛?

楼主(2018-10-19):
    比如:
txb0108系列'SN74AVC16T245系列可以用来2.8V与1.8V电平转换嘛?

手册中指出了VCCA/VCCB的电压范围涵盖了2.8V
但是具体描述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时没有提到,不知道这么用是否可行?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只要范围涵盖了就能用。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己经提到了2.5V和3.3V,那么2.8V肯定也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范围涵盖了就能用。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己经提到了2.5V和3.3V,那么2.8V肯定也能用啊。

    好的,谢谢~

网友B:
    可以的。TXB是没带上拉电阻的,使用时候需要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TXB是没带上拉电阻的,使用时候需要谨慎

    好的,谢谢~

网友C:
    找大师们上上课,你就知道怎么看datasheet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大师们上上课,你就知道怎么看datasheet勒。

    额,。。。

网友:
    支持的范围可用就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