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产24L01+无线模块资料与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10-19):
/******************************************************************************/
/*
//  文件名:main.c
    //  说明:供客户测试模块通信使用程序
//  编写人员:
//  编写日期:
    //  程序维护:
    //  维护记录:
//
//
*/
    // 免责声明:该程序仅用于学习与交流
    // (c) Anxink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nRF24l01p.h"
    #include "delay.h"

uchar txData[32] = {0x00};
uchar rxData[32] = {0x00};

    /******************************************************************************/
// 函数名称:main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函数功能: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i=0;
    uartInit();
    Delay100ms();
        init_nrf24l01_io();
        led1ON();
    Delay100ms();
    led1OFF();
        Delay100ms();
        led1ON();
    Delay100ms();
    led1OFF();

    Delay100ms();
    uartSendString("System initialization is complete!\r\n");
        receive_mode_init();

        while(1)
    {
        KEY1 = 1;
        KEY2 = 1;
        /*
             * 判断是否按下KEY
        */
            if (key1ON() || key2ON()
                _delay_us(500);
                txData[0] = 0;
            if (key1ON()) {
                txData[0] = 0xAA; // 如果按下K1  则将数据置为0xAA
                    uartSendString("You press the left button\r\n");
                } else if (key2ON()){
                txData[0] = 0x55; // 如果按下K2  则将数据置为0x55
                    uartSendString("You press the Right button\r\n");
                }
            /*
                 * 根据不同的数据LED提示
                */
            if (send_data(txData) == 1) {
                uartSendString("Success of sending data\r\n");
                    if (txData[0] == 0xAA) {
                    led1ON();
                    } else if (txData[0] == 0x55
                        led2ON();
                    }
                    Delay100ms();
                led1OFF();
                led2OFF();
                } else {
                    uartSendString("Failed to send data\r\n");
            }
            receive_mode_init();

            rxData[0] = 0;
            led1OFF();
        led2OFF();
            if (receive_data(rxData)) {
            if (rxData[0] == 0xAA
                    led1ON();
                uartSendString("Receiving the data, from the Left\r\n");
                } else if (rxData[0] == 0x55) {
                led2ON();
                uartSendString("Receiving the data, from the Right\r\n");
            }
            Delay100ms();

    }
}

网友:
    资源多,学习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