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封装78FBGA区别

楼主(2018-10-19):
准备画DDR3的器件封,发现几个问题,请教下群里的朋友们!1.同一厂家的,比如三星的DDR3的板子,1.5V供电电源,接上DDR3L,1.35供电的芯片,可以兼容吗?
2.三星DDR3的说明在哪下载,官网上没有!
3.三星的78FBGA和海力士的78FBGA引脚有差别,海力士有A15,三星没有,对应脚NC。他们可以通用吗?

楼主:
海力士的数据手册,官网上很全,非常容易下载http://www.skhynix.com/products.do?lang=cha&ct1=36&ct2=38&rc=com

Computing_DDR3_H5TQ4G4(8_6)3AFR(Rev1.0).pdf

楼主:
三星的,官网上没有数据手册下载,在网上根本找不全https://www.samsung.com/semiconductor/dram/ddr3/K4B8G0846D-BCK0/

楼主:
三星的DDR3-4选型手册,是芯片代理发过来的,比官网上要全

楼主:
1.海力士的说明书,X4的78FBGA是不是就是对应1G的芯片,数据线DQ1-4,X8的78FBGA是不是就是对应512M的芯片,数据线DQ1-8?
2.这两个芯片可以通用的,感觉内存不够,可以直接用1G的贴在512M的板子上不?谢谢!

网友A:
这个是通用的,不同厂家定义也是一样的,介登思标准。 有的NC有的有定义是容量不一样,地址的几个地址高位有没有用的差异。你看同容量配置的定义,就是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用的,不同厂家定义也是一样的,介登思标准。 有的NC有的有定义是容量不一样,地址的几个地址高位 ...

好的,非常感谢,我在核对下

楼主:
最近有前辈提醒,DDR3的封装,都是有标准的,在相同容量去比较,回过头才发现自己比对的说明书,容量不一致,都在256M下,位号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