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作品(1对2DDR,并列)

楼主(2018-10-19):
晒作品了高手过来看看12DDR,并列等長做完了,ADDRESS誤差100Mils,DATZA誤差50Mils,歡迎大神批評指教。

1对2DDR,并列

网友A:
    总体很不错,因为布线层数相对较少,有一定难度。
建议:1,中间T点的孔可以稍微排列整齐一点(个人有的强迫症)          2,因为最中间两个布线层是相邻平行层,建议局部注意一下布线不用完全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t

    智商不夠喔   根本不需要T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t

    小弟玩pads时间比你应该还要久,在allegro中  完全没必要这设定T点,那是您对原厂的错误认知,没听懂不想解释,留给高手来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很不错,因为布线层数相对较少,有一定难度。
    建议:1,中间T点的孔可以稍微排列整齐一点(个人有的强 ...

    中间对称那是板子够大用贴的,您说的我理解,故意做不对称形式。另者您说的参考层问题,那是您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很不错,因为布线层数相对较少,有一定难度。
建议:1,中间T点的孔可以稍微排列整齐一点(个人有的强 ...

    参考层的选择,有经过思考过,多少重迭可以去修,不过您们都喜欢走表层,可能是种习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很不错,因为布线层数相对较少,有一定难度。
建议:1,中间T点的孔可以稍微排列整齐一点(个人有的强 ...

    看过太多所谓说自己强迫症的,程度都停在那里。

网友B:
    上面的回复是在吵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回复是在吵架么?

    没啊,沟通,西西,想说是高手来讨教,结果这副德性,连Jimmy大神(林超文)的程度都不到,您们有几个大神我都超级崇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很不错,因为布线层数相对较少,有一定难度。
    建议:1,中间T点的孔可以稍微排列整齐一点(个人有的强 ...

    公司内部做六层板,做八层板来练练手。

网友C:
    我觉得那个回复说的没有问题啊,本人画了N多年板,接触的也有上千块单板,各种ddr都见过,各种变态要求也遇到过,很多大客户确实要求相邻层的线一点都不能重复,要求完全正交的也有。至于中间那个分叉点我们也习惯叫T点(不管是实际的或虚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个回复说的没有问题啊,本人画了N多年板,接触的也有上千块单板,各种ddr都见过,各种变态要求也遇 ...

好吧,这位大哥说的也有道理,我以前的公司也是都是你说的这种模式,但是我们广达有一件式shielding罩住走线,都是因为我司的一些规范,参考层不相迭也行,您建议的方式该是几层板,我没有放入shielding罩住给这个档案。
T点的教学,我们老早就在PADS上面实现过了,ALLEGRO的原厂指导也有使用T点,但是你去看我里面的设定,使用PIN PAIR,从CPU看到第一个DDR,再从CPU看到第二个DDR,我最早也是使用T点,但是现在不使用ALLEGRO最进阶版本的设定,就可以实现这种等长,希望您可以理解。碍于我司的一些限制,导致于这种局面,如果可以选择,我觉得走正面背面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射频部门的限制太多,天线都在表层散射。可能观点不同,这是一种限制,我到你司就用你们的作法。一种无奈的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这位大哥说的也有道理,我以前的公司也是都是你说的这种模式,但是我们广达有一件式shielding罩住 ...

    有时间  多变态  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时间  多变态  都可以啊

    我这个档案的重点在于不使用T点来实现等长观念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同层。
2.布局还能再紧凑一点。在近点滤波电容没有布局完就开始布线,后期浪费时间优化布局。
3.建议习惯用5mil的常规线宽,要考虑加工的公差和工厂匹配阻抗而调整线宽。
4.目前作品中未达到3W规则。尤其是绕蛇形线用3倍线间距。
这样的方案,要多加修改。这种情况是无法拿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这位老兄说的中肯,还有改进的地方,受教了,来论坛是回馈以前受到论坛高手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这位高手的论点非常中肯,经验十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位高手的论点非常中肯,经验十足。

您有沒您做過的檔案可以交流一下,想了解一下你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不能用是你說的  根本不用改很久   然後你說同組同層  目前有做到

DDR2是這種做法  你可以快速找到一些問題   表示有參考的經驗
三倍嗎   西西  我用PADS做有比這個大   用ALLEGRO三倍嗎  我玩看看
另者  我的要求是  盡量走內層  表層盡量不要使用走線  可以做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老哥  在這個論壇上很少看見 T點的檔案  我們的差異在於您們使用破解版  可以用Sigxploer
您有沒有你的作品給我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  在這個論壇上很少看見 T點的檔案  我們的差異在於您們使用破解版  可以用Sigxploer
您有沒有你的 ...

規定是data全部等長和address全部等長  不把組數拆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換線寬真的沒有很久耶   allegro這麼好換線      推一推  一點點時間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您們的相同思考邏輯都與我以前公司相同,  我也是想理解一下差異性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ddr3更好做  更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沒放電容  主要是因為這檔案想呈現的是   不使用sigxploer  也能做到等長沒錯  做產品時   你的說法是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來allegro論壇   也是來觀摩學習   也是希望能夠對思考方式有提升
你唯一說的三倍使用allegro  我真的找時間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緊湊  也說對了  呵呵  我把零件推的比較開一點   還能再縮  再如何說   allegro的用戶是幸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緊湊  也說對了  呵呵  我把零件推的比較開一點   還能再縮  再如何說   allegro的用戶是幸福的

嗚嗚嗚,如果能不用我司規範來做一個,這樣也比較能學習差異,不過能使用delay的設定來做t點,速度還會比這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我看了allegro  2018冠軍作品   已經非常優秀了  如果CLK要求通通包20MILS的 GND   不知道能否做到  可能還需要調整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我就不说了,说几点缺点。
1.这是ddr2的常规做法,若是ddr3这种没法用要用串推式走法,地址小组要同组 ...

真的感謝這個論壇  有這麼多討論的空間  讓自己可以更進步   老哥  您說的想法概念都不錯   我聽進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个回复说的没有问题啊,本人画了N多年板,接触的也有上千块单板,各种ddr都见过,各种变态要求也遇 ...

n年是幾年,年份不代表能力,目前就兩種,一種fly by,一種t點,您創造新的做法了嗎,所有誤差10mil  ,clk通通包地20mils,然後差動也要誤差5mils  ,要做多久

楼主:
目前合作過7個ddr一個板子,你所謂的變態也就還好,做的數量多,很多都是簡單的,論壇的出發點美意在於幫助網友解惑,我個人也受到很多網友的幫忙,永遠都有進步空間,未來世界還會把DDR包覆於封裝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个回复说的没有问题啊,本人画了N多年板,接触的也有上千块单板,各种ddr都见过,各种变态要求也遇 ...

跟您們討論完,我也有個體悟,部門這個版本不是allegro最高階,您們大家使用上還是比較喜歡T點那種設定比較快,我用PIN PAIR設定約花二十分鐘,跟最高階那個版本差也沒有很多時間,如果可以選擇,用您們的做法做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个回复说的没有问题啊,本人画了N多年板,接触的也有上千块单板,各种ddr都见过,各种变态要求也遇 ...

你放一個你曾經做過,類似這種T點的檔案上來,觀摩一下,我也想看看你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很不错,因为布线层数相对较少,有一定难度。
建议:1,中间T点的孔可以稍微排列整齐一点(个人有的强 ...

抱歉啊,近日情緒比較積動,中間T不對稱是故意的,主因是因等長限制還有包地的要求,真實檔案其實穿越也行,換成十層板就多兩層地,有個可以改近就是繞線gap。

网友:
    楼主 太牛beer了,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板子,以我有限的想象力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走出这么漂亮的板子,太帅了!

网友E:
    我研究了下这个板子,楼主所说不用T来实现等长是U55~U2,U55~U1一起做等长是吧,这样就可以实现"T"的分段都是等长的。抛开T型拓布结构,看了下CPU的DDR部分管脚分布,是不是Fly-by更合适呢,地址线2层全部从左边走,右边同时走32位的数据线,2个内层走线应该可以走完,个人的一点看法

网友F:
    5个声望。。。。。。!你这个板还没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5个声望。。。。。。!你这个板还没优化吧?

    還沒阿   玩玩  練習

网友G:
基本算及格了,问题不少。
1,这个引脚分布应该用菊花,虽然2个菊花,T型都可以。当然你可能只是试试你的等长策略。
2,用MATCH GROUP也不复杂,可以尝试我发的skill,只需要5秒设置完。
3,等长是时序手段,而不是目的,不绕等长才是最好的,所以画完先优化走线走向看还能缩短不,而不少直接找出最长的直接把其他线长网上靠,同样的,DQ+DQS要求的是组内等长,而不是所有bit等长,0-7即可,而且合理利用组内的DQ互换原则,可以大幅度降低走线长度和绕线复杂程度。我没试,但这么弄出来的绝对比现在好。
4,同上,有了同组同层,你的DQ就简化了,DQS也不用在表面走那么远,这个在高频时候还要考虑表层内层传输速度+过孔长度问题,没必要复杂化
5,相对于时序同样重要的还有阻抗,串扰之类的,临层处理原则是十字交叉,,同向的话错开走亦可。
6,同样的,绕线也是串扰,间距X3以上,时钟有空间继续拉大。你等长做好了,时序好点,但是绕线自己反复耦合信号会很差,眼图将来一塔糊涂,可能还不如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研究了下这个板子,楼主所说不用T来实现等长是U55~U2,U55~U1一起做等长是吧,这样就可以实现"T"的分段都 ...

我看過飛線   確實非常適合FLY  BY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算及格了,问题不少。
1,这个引脚分布应该用菊花,虽然2个菊花,T型都可以。当然你可能只是试试你的 ...

這位前輩  高見   你的理論與我們實際面比較相似   當然這板子  我做的很不足  主要原因是Allegro  不夠熟練

网友(2018-12-25):
    楼主还是比较牛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