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快捷键汇总

楼主(2018-10-19):
orcad Pspice快捷键汇总
I: 放大 O:缩小
C: 以光标所指为新的窗口显示中心  W: 画线On/Off
P: 快速放置元件  R: 元件旋转90°
N: 放置网络标号  J : 放置节点On/Off
F: 放置电源  H: 元件标号左右翻转
G: 放置地  V: 元件标号上下翻转
B: 放置总线On/Off  Y: 画多边形
E: 放置总线端口  T: 放置TEXT
PageUp : 上移一个窗口  Ctrl+ PageUp : 左移一个窗口
PageDn : 下移一个窗口  Ctrl+ PageDn : 右移一个窗口
Ctrl+F: 查找元件  Ctrl+E: 编辑元件属性
Ctrl+C: 复制  Ctrl+V: 粘贴
Ctrl+Z:   撤消操作
CTRL+S    SAVE         保存
CTRL+P    Print         打印
CTRL+Z    Undo Delete         撤消删除
CTRL+X    Cut         剪切
CTRL+C    COPY         复制
CTRL+V    Pastr         粘贴
CTRL+A    Select ALL        全部选中
CTRL+E    Properties…       被选属性参数编辑
CTRL+L    Link Darabase Part…    调出Part Editor窗口
CTRL+F    Find…        查找对话框
H          Horizontally       X轴镜像
V          Vertically       Y轴镜像
CTRL+R    Rotate         旋转
F4         Repeat Delete       再次执行
CTRL+G    Go to…         光标指向设定位置
Shift+D     descend hierarchy     显示对应的下层子电路图
Shift+A        Ascend Hierarchy     显示上一层
Shift+P        Part…        调用元器件
Shift+Z       Database part         调用Internet数据库中的器件
Shift+w       Wire          绘制连线
Shift+b        Bus          绘制总线
Shift+J     Junction           绘制接点
Shift+E     Bus Entry          绘制总线引入线
Shift+N     Net Alias…        为接点命名
Shift+F     power…           绘制电源
Shift+G     Ground               绘制地线
Shift+X     No Connect          浮置引线标志
Shift+T     Text…          添加文字
Shift+Y          Polyline           折线
F9                 Configure…         新建宏
F8                 Play           运行宏
F7                 Record          生成宏
F1                 HELP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