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PCA9671PW-TSSOP24 I2C接口转16个IO扩展芯片吗

楼主(2018-10-20):
    网上查到这个IC,但是这个PCA9671PW-TSSOP24  I2C接口转16个IO扩展芯片价格很贵,大家帮忙推荐下使用哪个好,又便宜的IC,谢谢

网友:
    幾種用邏輯閘Logic Gate)實現 I/O Expander 的設計。

如果 I/O 的速度沒有要求很高可以這麼做,看過很多工控產品都是這麼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種用邏輯閘(Logic Gate)實現 I/O Expander 的設計。

    如果 I/O 的速度沒有要求很高可以這麼做,看過 ...

谢谢,我参考看看

网友:
    直接搞一个单片机,几毛钱的单片机,你想要多少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