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ESP8266需分别通过TTL串口升级固件,电路设计改怎么设计方便生产

楼主(2018-10-20):
    因为连个主控用的相同的3.3V供电,rest脚也连在一起接到按键,现在生产是空贴R15,R16,TTL通过TP3,TP4治具顶针升级固件后,

    再焊接上R15,R16,生产流程好麻烦。各位有没有好的硬件整改方法,不需要后期器件焊接,可以分别升级固件

    我想到的方法
使用两个LDO(5V转3.3V 300ma)分别供电,分别留测试点,在治具短用波动开关实现分别供电,从而实现固件升级,有什么常用的便

宜LDO推荐下
但是PCB空间限制,不能布线出来了,最好可以有其他方法,附件为原理图和规格书,希望大家帮忙多多集思下,感谢!!!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的,把R15、R16改成跳线帽或拨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的,把R15、R16改成跳线帽或拨码开关

    这是一个像小USB网卡的产品,放这个不好

楼主:
    有没有类似BAT54的二极管,一路输入,两路输出,电流要300MA以上呢

网友:
    这个可以用两个低压降小型封装的肖特基(比如SOD-123)隔开成两路电源,主电源那端出来最好电压比3.3V高,免得经过肖特基后达不到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算是廉价方便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