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表计算问题

楼主(2018-10-20):
这个盲埋孔板厂一直说钻孔图的数量计算上有问题有些计算导致无法制作版子目前的设定上与其他盲埋孔的设定差不多也无法理解他无法辨识的问题首先有两张钻孔表是相同的,唯L3-L8是不同钻孔表

网友A:
威望不够没法下载。不过碰到复杂的盲埋板我一般在加工说明中加注释让板厂不理会钻孔表,以NC文档为准。设计上要确认drill-pair设置完整正确,NC输出分类完整正确就可以了。此外提交加工数据包之前,所有生成的Gerber、NC文档都用Gerber Viewer软件叠放检查一遍。这样就没有出错机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望不够没法下载。不过碰到复杂的盲埋板我一般在加工说明中加注释让板厂不理会钻孔表,以NC文档为准。设计 ...

您说得有道理其实跟我的想法一样,目前把ncdrilldrill drawing迭在一起看起来都是没有问题只是说这间板厂问这个问题的人属于比较新的配合设计上用了L1-L2L3-L8L1-L8这三种孔径

网友B:
    L3-L8的过孔  有这样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L8的过孔  有这样的用法?

有啊    之前六層版   L1-L2,L3-L6,L1-L6   跟正常大家理解L1-L2,L2-L5,L5-L6,L1-L6   不大相同

网友:
    楼主看下报告

网友:
    怎么多发了一张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说得有道理,其实跟我的想法一样,目前把ncdrill和drill drawing迭在一起看起来都是没有问题,只是说这 ...

L3-8  一般每这样搞的吧  一般就L3-L6 L6-L8  你这样过孔叠一起  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8  一般每这样搞的吧  一般就L3-L6 L6-L8  你这样过孔叠一起  能搞?

    你真的是天才耶    這種板子當然做得出來

网友:
你搞L1-L2、L3-L8、L1-L8 很少见呀  你是要在板子中间埋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