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原理图和PCB 只有net能交互 元器件交互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21):
原理图选择net飞线pcbnet高亮,点击元器件没有任何反应,求解答

楼主:
我是allegro 16.6版本的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在PCB中点元器件需要高亮,原理图中可以直接点器件。

网友:
    重启一下 软件试试,还是开了几个allegro界面造成

网友:
    我用的也是16.6, 我的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也可以

网友:
    交互的时候,可以在原理图中筛选高亮的类型,例如器件,网络,管脚等,具体方法问度娘

网友:
    在选择高亮的时候,find栏里勾选要高亮的类型,零件还是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