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绘制的PCB怎么么转成16.6ALLEGRO

楼主(2018-10-22):
只有AD的PCB图纸,没有原理图,可以转成allegro不?麻烦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
可以转成allegro

网友A:
先在AD上把PCB文件另存为ASCII的格式,然后直接在Allegro里面导入ASCII格式的文件PCB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AD上把PCB文件另存为ASCII的格式,然后直接在Allegro里面导入ASCII格式的文件PCB即可!

请问,您这是ALLEGRO是什么版本?我的16.6,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对应的界面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AD上把PCB文件另存为ASCII的格式,然后直接在Allegro里面导入ASCII格式的文件PCB即可!

侠客,您的软件是不是打过补丁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侠客,您的软件是不是打过补丁包?

如果你按照我图片开启得组件里面得菜单没有得话就是你得补丁不够新,去安装补丁就有了。如果不安装补丁还有一个方法:先将AD文件转成PADS得,然后再将PADS转成allegro,这个方法百度都有非常详细得教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按照我图片开启得组件里面得菜单没有得话就是你得补丁不够新,去安装补丁就有了。如果不安装补丁还 ...

好的,谢谢!我只能装补丁试试,因为转PADS的我已经尝试过,AD转PAD网络全部断开了,但是走线还在,只是没有连焊盘,但是根本没法转ALLEGRO!非常感谢您百忙中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只能装补丁试试,因为转PADS的我已经尝试过,AD转PAD网络全部断开了,但是走线还在,只是 ...

PADS转得也是可以得,就是铜箔丢失而已,网络,走线和过孔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钢网和阻焊可以设置外扩得。就是焊盘得名称和封装各层得refdes需要处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转得也是可以得,就是铜箔丢失而已,网络,走线和过孔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钢网和阻焊可以设置外 ...

太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这是ALLEGRO是什么版本?我的16.6,没有这个选项?

我的跟你一样,没有版主那么多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跟你一样,没有版主那么多选项……

去更新个最新的补丁就有了!

    http://eda365.com/thread-1798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更新个最新的补丁就有了!

http://eda365.com/thread-179800-1-1.html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打了补丁还要勾选才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