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原理图时这种错误,又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8-10-22):
    各位大神,如图,只有一个原理图会出现这种情况这:
目前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是:复制原理图,保存原理图,剪切原理图

    报错

    报错

网友A:
    这属于软件奔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软件奔溃了···

不知道咋回事,别的原理图没这个毛病
    而且还不自动保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原理图Lock了,有时候硬件为防止PCB误操作会把原理图锁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说明文件出现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