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防反电路,请问外围那些器件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10-22):
Nmos为例,主要是C1 R3的作用。

网友:
C1, R3是吸收开关形成的浪涌,常用于大电流应用,小电流可不用

网友:
自己的理解。R1 和R2形成分压 形成Mos 管的驱动G极电压。 GS之间的电阻 稳压管 电容组成驱动保护电路

网友:
    电路还具有缓起功能,R1、R2、C2参数可以调整缓起时间

网友:
个人理解:R1控制MOS管的开关速度;R2使VGS=0,确保MOS管绝对的关断;VZ1对MOS管的G极进行钳位,防止被击穿;C1和R3也是吸收尖峰信号,保护DS不被击穿

网友:
    请超级狗版主出来给解答一下!!!

网友:
    那是一个RC缓冲电路,去除开关时的尖峰电压

网友:
    又学习了。发现之前我用的都很简单的放反接

网友:
    基本就是上面几位大神说的那些作用

网友:
我原来都是用二极管做防反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