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声,AD中有没有PADS里那样设置铺铜优先级的?

楼主(2018-10-22):
    请教大声,AD中有没有像pads里那样设置铺铜优先级的?
如果有的话请问是在哪里设置的?
谢谢!

网友A:
    有的, 快捷键 T G 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快捷键 T G M

    谢谢!
    是不是在Pour Order里面的铜皮越靠上,优先级越高?

网友B:
    可以设置让它自动设置,那个界面下auto,按TOP-BOTTOM 铜皮从小到大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让它自动设置,那个界面下auto,按TOP-BOTTOM 铜皮从小到大的顺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让它自动设置,那个界面下auto,按TOP-BOTTOM 铜皮从小到大的顺序

    再请教一个问题,每次打开软件的时候都会自动打开之前的文件,可以设置成不自动打开之前的文件吗?
谢谢!

网友C:
    Auto是从小到大,但这个顺序未必是我们需要的,所以经常不用Auto那个。
    楼主分析的是对的,越上面优先级越高。
    每次打开软件会打开之前的文件,是在preference->system->view下面的restore open documents,去掉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是从小到大,但这个顺序未必是我们需要的,所以经常不用Auto那个。
    楼主分析的是对的,越上面优先级越 ...

非常感谢!
    大神再请教一个问题(不好意有点啰嗦)
    机械层怎么重名?
    比如:我想把Mechanical 1改成 Board Outline
再次感谢!

网友C:
    客气了。
    按L,或者点击Design菜单下的Board layers & colors,在右侧就是机械层列表,可以改名字。
    但是改了也只对当前PCB有效。
如果后续也要用到,要么每次都自己改;
    要么做个pcb模板,然后在preference->system->new document defaults里设置,新建PCB时自动调用这个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
按L,或者点击Design菜单下的Board layers & colors,在右侧就是机械层列表,可以改名字。
但是 ...

    谢谢!
机械层显示的内容可以自定吗?
    比如我想把某个发机械层设置成装配层,只显示元件的丝印和位号

网友C: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我没用过PADS。
    AD出装配图时,你要输出哪些层,是可以选择的。
    丝印和位号在Top overlay和Bottom overlayer层,不需要在机械层放置位号和丝印,出装配图时可以把overlayer层一起输出。
    我一般把机械层1用于板框,其他机械层就选一个或两个做辅助说明用,其他机械层都是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我没用过PADS。
AD出装配图时,你要输出哪些层,是可以选择的。
丝印和位号在Top  ...

好的,多谢!麻烦你了

网友:
    客气,如果你要出装配图的话,可以点击菜单File->Assembly output->Assembly drawings
    还可以右击,选择configuration进行层修改。

网友:
    最快捷的方法是:
先选中小铜再单击右键选Polygon Actions\Bring to front
这样即可小铜先铺大铜后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