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版本3D显示问题

楼主(2018-10-23):
    AD18版本选择3D显示是正常的,但如果板子稍做调整,如移个器件,调个丝印等,再按3让它3D显示,就完全不正常了,板子全是白色,哪位用这个版本的有什么 好办法让它3D显示正常一些吗,先谢了。

网友:
    数据量太大了?保存重新打开生成3D试试

网友(2018-12-04):
    好像AD18到最后铺铜后文件很大,修改一点点都要卡顿几秒啊,有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