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putue绘制CIS库元件symbol,调取到设计中,怎么将属性值为空的隐藏不...

楼主(2018-10-23):
在CIS库中新增了一个器件原理图封装(OLB格式),并对这个元器件新增了一个属性。该属性display设置为 value only
调取该器件到设计中(DSN文件中),当这个属性的值为空的时候,器件还是会显示出属性名;当值不为空的时候,正常显示属性值。(见图)
(ifdefect属性)。
请问:是否有办法设置,能让器件在调出来的时候,属性值为空时,属性不显示。
网上查了,没查到相关指导,请知道的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顶。有没有路过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
我的需求和你刚好相反,不过我们这边是搭建的ODBC的服务器,与公司PLM系统对接的。默认调用出来不显示value还需要单独display一下,很恶心。如果你只是为了不显示value,那么在symbol的display properties page里选择do not display.

然后copy symbol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