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后orcad和allegro不能交互高亮了

楼主(2018-10-23):
更新后orcadallegro不能交互高亮了,求解。

网友A:
查看下面选项有没有被打钩。

options -> Preferences -> Misccellaneous -> 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下面选项有没有被打钩。

options -> Preferences -> Misccellaneous -> 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 ...

勾了,不行

网友:
    16.6  版本 可以交互式布局

网友:
    我刚试了下,确实不行

网友B:
    建议重新破解一下。重启一次。一般不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一样,更新后不能交互。软件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更新后不能交互。软件BUG?

    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新破解一下。重启一次。一般不出现这种问题。

    重装、重新破解、重启都不行,装回047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