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菊花链的等长怎么设置

楼主(2018-10-23):
芯片到第一片DDR的长度要等长,第一片到第二片的要等长,第二片到VTT的要等长,这要设置三个等长但是是同一个网络,这个怎么设置呢

网友A:
    第二片到VTT的那段不需要等长吧。

网友:
    match group的名称不要一样即可!

网友:
    pinpair,上下拉的那端一般不需要等长。

网友B:
    可以直接PIN PAIR,也可设置好一组网络后定义规则名称,其它直接运用此规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片到VTT的那段不需要等长吧。

谢谢

地址与数据线在使用菊花链的方式时,怎么等长呢,地址线肯定是最长的了,那么数据线要按什么长度,

数据线与地址线的差有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PIN PAIR,也可设置好一组网络后定义规则名称,其它直接运用此规则就好。

谢谢

    地址与数据线在使用菊花链的方式时,怎么等长呢,地址线肯定是最长的了,那么数据线要按什么长度,

数据线与地址线的差有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DDR颗粒布局的时候放整齐,第一片到第二片地址线走线尽量一致,那么这一段等长就不需要匹配了 。然后做地址线的Pinpair,建立Matchgroup,做组内等长。做完之后再l连接VTT端走线。数据组分组等长(DQ0-7,DQS,DQM为一组,以此类推)。同组数据同层走线,组内等长。与地址线无关。相关细节自行百度。资料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PIN PAIR,也可设置好一组网络后定义规则名称,其它直接运用此规则就好。

    数据线同组内等长,所有地址线做等长,这些总长都要少于CLK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pair

设置后,怎么在拉等长时,还是提示长度超了呢

这里设置的A3是目标,但是在PCB界面拉等长是地,还是会提示 +1500多

网友(点评):
你这个设置做错了,需要讲主芯片和两个DDR芯片的PINPAIR分开成两个match group,那样再做等长才有意义,也就是分两段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