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layout求助

楼主(2018-10-23):
两片ddr3 layout,不知道要怎么搞了,以前也没搞过,想把走线都放在内层,但感觉CPU下面的线会出不来,求指导!
公司最近在搞虚拟机,不能用电脑登外网了,只能用手机登论坛了,真是操蛋,脑子瓦特了。

网友A:
那就加层呀~~都想走内层的话,同一组走一层,把线就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层呀~~都想走内层的话,同一组走一层,把线就避开了~

已经是8层了,感觉cpu的ddr出pin有点怪,数据pin把地址pin完全包住了

楼主:
ddr走线是否全部都要走内层,走表层辐射会不会过不了

网友:
    8层够了,按理来说应该能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8层了,感觉cpu的ddr出pin有点怪,数据pin把地址pin完全包住了

    八层为什么内层走不出来!优化一下吧

网友:
    PIN SWAP 用上呀~~同一组的数据线可以换位置的呀,方便走线呀~设计CPU的DDR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走线的~

网友B:
没啥奇怪额,2个DDR3可以T拓扑撒,两边DQ,中间地址刚好,然后背面走2组DQ线完全没问题,阻抗控制好 EMI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DQ合理利用组内互换把走线顺着走出来,然后交换 这样比较省空间,ADDR就那么多,从中间走出来,然后在两个DDR颗粒中间2排过孔,妥妥的

网友:
    肥死卡好Freescale)的文檔!

    DDR3 layout guide freescale.pdf

网友:
    沒光Micron)的文檔!

网友:
    因为是并行的数据,必须做好等长处理,否则时序不对,会读写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8层了,感觉cpu的ddr出pin有点怪,数据pin把地址pin完全包住了

8层pcb两颗DDR居然走不出来,这个有点玩[sub]笑吧。你去看看消费电子行业的电脑,手机,平板等,一般4~6层。
看这个cpu的引脚布局,可以考虑表层走2组数据+少量地址,底层走两组数据线+地址线。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资料吧,我们都是走六层出来的,八层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都是4到6层都能走出来吧

网友:
让硬件把位号改成和demo板一样,DDR3部分的PCB可以直接copy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奇怪额,2个DDR3可以T拓扑撒,两边DQ,中间地址刚好,然后背面走2组DQ线完全没问题,阻抗控制好 EMI也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光(Micron)的文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