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PCB文件,然后新生成一个PCB?

楼主(2018-10-23):
PCB是早前乱画的,现在原理图画好后,PCB模板也做好了,准备调用模板新建PCB,发现文件夹有之前试软件的PCB
想删除原来的PCB数据,重新调用模板新建一个
删除PCB文件夹之后,原理图中运行链接PCB报错
要怎么才能把原来PCB信息删干净,新建一个PCB?

网友A:
可以尝试replace PCB文件夹。保证各个文件之间是关联的,用文本格式打开*.prj 和*.pcb进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replace PCB文件夹。保证各个文件之间是关联的,用文本格式打开*.prj 和*.pcb进行检查

我的意思是怎样彻底删除PCB文件
项目源文件还保留
然后新生成一个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样彻底删除PCB文件
项目源文件还保留
然后新生成一个PCB

把PCB文件夹删掉,把PRJ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删除指向PCB的那一行。重新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