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版图如何转到ADS中去?

楼主(2018-10-24):
有没有大神指导AD的PCB版图如何转到ADS中去啊,版图有多层,通过其他软件转的话会不会层会不会缺失啊

网友A:
先把版图保存成CAD,也就是DWG/DXF格式,然后再导入ADS。导入ADS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版图保存成CAD,也就是DWG/DXF格式,然后再导入ADS。导入ADS干嘛呢?

    用CAD转版图 会导致通孔定义有问题,查询了下应该转成odb++在导入到ADS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AD转版图 会导致通孔定义有问题,查询了下应该转成otb在导入到ADS中

    导进去干啥用呢,学习一下

网友:
正解: 轉ODB++

网友(2018-12-12):
    导进去干啥呢?仿真?希望可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