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连线好不方便,即使有连线也显示飞线

楼主(2018-10-24):
即使是走了线都还是会显示飞线,无力吐槽,而且走线还不能从焊盘的45度角出线,颜色区分也比较混乱

网友(点评):
VIA歪了.不在綠線上.

网友:
    楼主的有飞线的那个图貌似没有完全连接上,via 和line没有完全连接上

网友:
    有飞线是软件中实际没有连上,可以45度出线,颜色显示任你调 ,调成和pads一样都行

网友A:
无力吐槽,只能说你不会用!连线的时候相关元素要勾选上,在allegro里面线必须连接到过孔或焊盘的中心点上才可以的,勾选相关元素后连线时就会自动捕抓其中心点,估计你是走线的时候相关设置没有勾选吧,所以无法自动捕抓PIN或VIA的中心,所以任你怎么连接都显示连接不上!
走线的时候下图几个需要勾选上:

网友:
    同一net只有全部连上才不会有飞线,如果不习惯可以关闭飞线,某个net或某个元件或全部飞线都可以关闭的。。。阿狸狗不是一般的强大,与其在这吐槽不如静下来好好研究一下,毕竟大家认可自有道理的

网友B:
    自己水平不行,抱怨软件,我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只是眼睛不好使,via沒接到綠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力吐槽,只能说你不会用!连线的时候相关元素要勾选上,在allegro里面线必须连接到过孔或焊盘的中心点上 ...

你说的我都勾选了,没有勾选是选中不了了,不要说可以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水平不行,抱怨软件,我也是醉了。

    好吧!我能力不行

网友:
    把via删掉重新连一遍,走现时右边的find勾选pin/via/shape这些

楼主:
    新手吐槽,勿怪

网友:
    把这条线删了重连,没连到中心点

网友:
    表示没有完全聊到via的中心

网友:
    一个软件不要轻言好坏,存在即说明有价值。个人认为相比同类PCB软件,阿里狗还是特别强大的!

网友:
    有飞线在说明没连接上,看看走线和焊盘是不是不在同一层

网友(2022-04-09):
    比ad强大多了,不会用就说软件不行

网友:
    用AD用习惯了,allegro必须要焊盘过孔中心出线

网友:
    二十年前,公司刚刚引入阿狸狗,我们边用边吐槽,然后CADENCE公司就收到信息着手优化,持续更迭。越用感觉越好用。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