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振荡线路如何起振

楼主(2018-10-24):
在设计一款线路,半桥驱动IC 输出接LC回路,使LC振荡产生正弦波。

现在不知道如何控制半桥驱动输出的信号使得LC自激振荡,产生设定频率的正弦波,不知道大家谁有此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想要多少频率,半桥就输入多少频率的PWM,输出的驱动信号经过计算值LC谐振就是对应频率的正弦波,频率f=1/[2π √(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多少频率,半桥就输入多少频率的PWM,输出的驱动信号经过计算值LC谐振就是对应频率的正弦波,频率f=1/[ ...

昨晚仿真了一下,前端PWM输入28KHZ,占空比5%,后端匹配好LC发现起振了,看起来还行。   PWM的占空比看来很影响后端的LC振荡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仿真了一下,前端PWM输入28KHZ,占空比5%,后端匹配好LC发现起振了,看起来还行。   PWM的占空比看 ...

额 ,你还要调占空比啊,那恐怕效果不型,因为占空比变了,对应过去正弦周期,也就是频率就变了,而LC的谐振频率是取决于参数的,改了占空比,但后面的波形只会有点畸变,并不会是很理想的改占空比的波形,这种恐怕得用DAC+OP做。

网友:
我也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你还要调占空比啊,那恐怕效果不型,因为占空比变了,对应过去正弦周期,也就是频率就变了,而LC的 ...

看仿真结果还可以,实际调试差异很大。 仿真的是LC 谐振频率26KHZ的,PWM也是26KHZ, 输出的基本也也在26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仿真结果还可以,实际调试差异很大。 仿真的是LC 谐振频率26KHZ的,PWM也是26KHZ, 输出的基本也也在26 ...

个人理解PWM过LC震荡对应到数学上,就是把这个方波进行傅里叶变换,然后有很多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组成了26Khz的方波,这个LC就是把属于LC谐振频率的那个正玄波找出来,对于50%占空比的PWM,这个26K的正玄波属于比例最高的,但是如果比如占空比变成10%了(H的占比),那么里面虽然也有26K的正玄波成分,但是比例,也就是能量就会少很多。虽然你改了PWM占空比,但是这个LC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是不变的,而且无源,能量只会有损耗,不会有放大,所以它依然还是过滤出26K的正弦波,相比之前的,只是幅值会降低,所以整体波形就是随着你占空比变化一会高一会低,但占空比并不会有明细变化。图片是在同等参数下,我仿真2个不同占空比信号,太久没走,找不到调占空比信号源了,一个意思,可以看出占空比变低,SIN频率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幅值低了而已
——————————————————————————————————————
再来2个实测的,我的一个131K发射端信号,占空比50%和10%的信号波形,绿色的PWM很不清晰,勉强将就看了。可以看出频率没变,幅值从73变成2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PWM过LC震荡对应到数学上,就是把这个方波进行傅里叶变换,然后有很多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组成了2 ...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PWM占空比确实会影响振荡的幅值。 比较奇怪的是我们搭建的线路却输不出仿真出来的波形,不知道和MOS有没有很大关系。
版主可否加一下我的微信,方便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
进来 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建议大家都来发表意见

网友B:
    建议你贴出你搭建的电路出来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贴出你搭建的电路出来再讨论

原理图很简单的,就是用半桥驱动芯片+LC并联回路,半桥输出PWM波,驱动LC振荡,产生LC谐振频率的正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