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常用笔画命令

楼主(2018-10-24):
(图片)

网友A:
    这些stroke 指令其实正是mentor board station 里面用的

网友B(2018-11-27):
引用 网友A:
    这些stroke 指令其实正是mentor board station 里面用的

自带的help文档都有,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自己编辑添加笔画命令。

网友(2020-05-19):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help文档都有,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自己编辑添加笔画命令。

可以把部分笔划命令关掉吗?比如向左上划的,经常和走线的笔划命令混了。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help文档都有,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自己编辑添加笔画命令。

    请问如何编辑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