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不管怎么改推线模式,线都不会避让!!!!

楼主(2018-10-24):
如图!

网友A:
    你改的的那个地方

网友B:
    试试推挤其它线,或者格点设置太大了也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的的那个地方

shift+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推挤其它线,或者格点设置太大了也看一下

所有的线都是这样,包括移孔。格点我看了一下是1mil 应该很小了

网友C:
    是不是规则里面改成允许短路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规则里面改成允许短路了呢?

不是,是我没有勾选这个

网友:
    你前面都打勾的设置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我没有勾选这个

18版本,强

网友:
    重装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