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标注在哪设置的?

楼主(2018-10-25):
图片是大神做的封装,标注的非常详细,1.标注的命令在哪?2.我想查看每个元素的具体坐标,比如引脚的坐标中心坐标,线的中心坐标,方便查看的命令在哪?谢谢

网友A:
1.标注尺寸菜单命令:Manufacture->Dimension Environment。下图是快捷图标。

2.查看对象信息:菜单命令:Display->Element,也可以直接点击工具栏上面的感叹号倒过来那个图标。然后Find面板里面勾选Pin,再去点击PIN脚,就会弹出一个报表,报表上面有该PIN的各种信息,包括坐标信息在内(location-xy:),要查看什么就在Find面板将对应的元素勾选上!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版主,你是个大大大大的大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注尺寸菜单命令:Manufacture->Dimension Environment。下图是快捷图标。

版主绝对是又牛,又低调的存在,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