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磁珠在开关电源EMC设计中的应用

楼主(2018-10-25):
元器件:磁珠在开关电源EMC设计中的应用

        EMC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电子设计制造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际应用中的EMC问题十分复杂,绝不是依靠理论知识就能够解决的,它更依赖于广大电子工程师的实际经验。为了更好地解决电子产品的EMC性这一问题,主要要考虑接地、电路与PCB板设计、电缆设计、屏蔽设计等问题。
本文通过介绍磁珠的基本原理和特性来说明它在开关电源EMC方面的重要性,以求为开关电源产品设计者在设计新产品时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
铁氧体电磁干扰抑制元件
       铁氧体是一种立方晶格结构的亚铁磁性材料。它的制造工艺和机械性能与陶瓷相似,颜色为灰黑色。电磁干扰滤波器中经常使用的一类磁芯就是铁氧体材料,许多厂商都提供专门用于电磁干扰抑制的铁氧体材料。这种材料的特点是高频损耗非常大。对于抑制电磁干扰用的铁氧体,最重要的性能参数为磁导率μ和饱和磁通密度Bs。磁导率μ可以表示为复数,实数部分构成电感,虚数部分代表损耗,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它的等效电路为由电感L和电阻R组成的串联电路,L和R都是频率的函数。当导线穿过这种铁氧体磁芯时,所构成的电感阻抗在形式上是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但是在不同频率时其机理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2018-12-12):
个人理解开关电源一般是传导干扰为主,频率在30Mhz以下,小型磁珠最佳滤波一般在100Mhz,不是一个频段。开关电源用磁环和共轭电感,很少看见用磁珠的,磁珠一般都是高速IC的PLL引脚或者高频晶体的电源滤波。

网友:
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磁环的应用在生产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约束了它的应用
磁珠的作用明显,很多时候也会成为降成本的目标

网友(2022-11-16):
    不错不错,真是一绝,味美有料,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