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些EMC整改菜鸟经验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8-10-25):
转——以前一些EMC整改菜鸟经验和大家分享

        本人从事EMC这行不是很长时间,技术这东西反正生不带来,去不带走。索性和大家分享,让XDJM少走点弯路。
       入正题,先从EMI的整改讲起吧。我们经常接触用电的东西大概分ITE,音视频,家用电器,和灯具,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的一般都需要测试传导,空间辐射/骚扰功率,谐波,电压闪烁。根据标准不同而不同。
       传导主要是通过导线传播的。所以我们整改时主要在滤波方面入手。和辐射一样针对不同频率,所用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很多东西涉及到PCB设计,排版。这方面我就不讲了,我也不是很懂啊。现在我们就讲成品的整改好了。
       以我接触的产品看来,开关电源类产品的频率大概分四段:150K-400K-4M-20M-30M,这样分的好处是找问题迅速,一般前一段的主要问题在于滤波元器件上。小功率开关电源用一个合适的X电容和一个共模电感可消除,从增加的元件对测试结果来看,一般电感对AV值有效,电容对QP值有效。当然,这只是一般规律。电容越大,滤除的频率越低。电感越大(适可而止),滤除的频率越高。400K-4M这一段主要是开关管,变压器等的干扰。可以在管与散热片之间加屏蔽层(云母片),或者在引脚上套磁珠。吸收电路上套磁珠有时也很有效。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Y电容也是不容忽视的。次级对初级高压端合适还是低压端有时候对这段频率影响很大。除此之外,调整滤波器也可以抑制其骚扰。4M-20M这段主要是变压器等高频干扰,在没有找到根源前,大概通过调整滤波,接地,加磁珠等手段解除,有时也可能是输出端的问题。20M以后主要针对齐纳二级管,输出端电源输入端整改。一般是用到磁珠,接地等。值得注意的是,滤波器件因该远离变压器,散热器,否则容易耦合。
       镇流器整改原理和开关电源类似,但是前部分超标并非调整滤波器件就都可以解除,最有效的办法是Y电容金属外壳,外壳再连接地线。磁珠对高频抑制效果不错。其他的大同小异。
       家电类很多都涉及到马达,好的马达,一般一个X电容就可以通过传导。频率高一点可以考虑加磁环。很多马达是需要用到Y电容的,通常是电刷对机壳。机壳接地或不接根据情况来。
       以上传导就这么多了,实在不行,改版啦。我没干多久,悟性也差,学历太低了。只能整出这么一点来污染各位眼球,呵呵。
       下面说说空间辐射吧,想必大家也参加过不少培训,从原理到设计到走线。。。。后悔没专心。现在我讲点实用的,拿大家熟悉的PC来举例吧。我也是分几部分来查原因。30-300-600-1000M,这些都不是一个准确的频率。前一段主要是通过引线传播,解决问题先得找到问题。所以你就找个超标点,把EUT调到超标最严重的位置,一个一个拔。频率降了,就说明这个有问题。频率再高点,拨光所有周边虽然频率有点改善还是超标,你不妨用手去挡或者接触机壳。或者打开机壳摆弄一下走线,只到找到最有影响的原因。最后一段自然就是空隙的原因了。如果不在PCB上找解决的方法,只有加吸收材料,接地和屏蔽这几种方法,不过这也是几种比较适用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手里通常要有以下材料:导电泡棉(塞缝的),铜/铝箔,扣式磁环,弹片等等。辐射就象个水塔,哪里有口就往哪里跑,有时候这边好了,那边又不行。所以要注意内部的走线等防止耦合等。
       对于家电和音视频,功率辐射超标现象也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