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中操作网络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10-25):
mentor xpedition中操作网络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 板子本身数据量太大,需要给板子瘦身,删掉一些不必要的文件。
2. 如果是旧版本,勾掉网络飞线显示方式中的from trace
3. 消除已经存在的drc
4. 去掉铜皮的fill
5. 设置颜色过多,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网络或归的netclass或constraint组的颜色
6. gnd等一些大电源的网络付到平面层。
7. 一些付到平面层但是没有画shape的网络,设置以route border作为铜皮边界。
暂时只想到这么多,有需要的可以试试

网友A:
如果用Xpedition VX,建议使用16G以上内存

网友(2018-11-27):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Xpedition VX,建议使用16G以上内存

    @老吴PCB  赞,软件对PC配置要求会越来越高,如果是Xtreme环境的话,对带宽延迟等都有要求,如果延迟到也会有明显卡顿现象。